楼主(2015-04-27):
如题,380V,210A左右是不是要用3X120+2X70,还是其他规格的?这么粗的线想选软一点的,不知哪个型号的比较好。还有种规格的接线是用铜排好,还是用大电流端子好接线进来。谁能提供些相关图片看看,以前没搞过接这么大电流的项目

网友A:
用不了这么粗的线

网友B:
正规的多股铜线,75平方截面就可以了,线长别太长了,小于50m。否则加粗线截面。

网友C:
按正规多股铜线,可配95平方毫米的线,若配铝线得需要120平方毫米的线。

网友D:
90平就够了,75都要能用(铜芯的哦)

网友E:
75铜线  短距离问题不大  95的更可靠一些

网友F:
有什计算方法

网友G:
用90平方的保险。余量多点好。

网友H:
国标只有70的截面,没有75的截面。考虑裕量及差不多的长度选95的。

网友I:
铜线90,铝线120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指导,因为我用的是5芯线,查了些资料,同样截面积,多芯的比单芯的载流量上差很远。所以一直无法确定用多大线,当然知道越粗越保险,但施工难度相应增大很多,所以想选刚好合适的最好

网友J:
现在的电缆最好大一号选,90平方硬线接线打弯不是很困难。

网友K:
95  120的吧 70 不行 容易发热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搞错,无90和75,只有70和95.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正规的没有75这个截面的,规格是70、95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国标无75的规格,是70。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国标无90的规格,应为95.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国标无90的规格,应为95.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国标无90的规格,95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清楚施工要求,没有埋地、铠装等要求,有些场合可以用单线,不必要非电缆,同时可选用小截面并接,敷设难度小。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谢谢指点。

网友L:
七十平方铝线二百一安带过,系架空线来的

楼主:
准备是选3X95+2X50的电缆,电缆不存在埋地这些要求。还是想尽量选软点的线,另外软点的和硬点的线载流量应该也有不同吧,不知会不会影响选型

网友M:
一般用聚乙烯或聚乙烯铠装。YJV

网友N:
最好选得比正常大一点,一是现在电缆达标的不多,再则为以后扩容留一些余量。

网友O:
120的线最保险
这要看负载是否持续的满载
这个电流不算大

网友P:
同意10楼主的说法。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嗯,我是随意了。没有确认线规。纠正的好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M:
YJV用过,太硬

网友B:
回复 楼主:
提供的数据选呗。这不更省事了嘛。

网友Q:
十下五,百上二。长期210A最好3*120+2*70

网友R:
保险系数大一点选120平方铜线,一般选情况选95平方,如选70的那是会很热的,每平方2.5安,稳定一点。

网友S:
我感觉75平方的就够用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如题,380V,210A左右是不是要用3X120+2X70,还是其他规格的?这么粗的线想选软一点的,不知哪个型号的比较好。还有种规格的接线是用铜排好,还是用大电流端子好接线进来。谁能提供些相关图片看看,以前没搞过接这么大电流的项目
具体看你的温度,如果温度太高的话,比如超过50度的话,我觉得还是3*95+2*50;
如果温度不超过50度的话,选3*70+2*35也可以
但是如果是我,这么大的电流,我还是选3*95+2*50,甚至会选3*120+2*70
宁大勿小!

网友B:
额定电流210A,工作状态是否是100%呢?如果是95方可以;如果工作不是满的额定值,那70方线未尝不可。当然,我并不反对用更大裕量的电缆。但花钱的问题,不是自己说了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