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L和威纶通TK6070IH通讯不上,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5-04-28):
通讯线接线图
PLC程序及设置
触摸屏参数设置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个贴呢

网友A:
设置应该没有错误了。
【方案】
扫码了解图尔克一站式数据与通信方案

网友B:
没看到你对HMI的通讯设置
你检查PLC程序里的参数和触摸屏对PLC的通讯参数,必须是一致的。
通讯线好象不是这样
【方案】
英威腾:浅谈模块化UPS的分散旁路和集中旁路方案

网友B:
【方案】
华北工控协作机器人产品方案,助力汽车装配产线效率提升

网友C:
MT6000/8000与tk6070电缆是不一样的;
【方案】
福禄克 ii900声波成像仪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网友D:
模式选监视模式
连线做法没错的话,应该没有别的了
【方案】
使用FLIR A320红外热像仪进行自动化质量控制确保Ford Genk生产出性能卓越的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