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比较通俗易懂的一点理解

网友A:
领导说:“带把的请站出来”,这句带把的就是形参。

然后,带把的站出来了,1个,2个,3个………………这些带把的实体就是实参。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领导说:“带把的请站出来”,这句带把的就是形参。

然后,带把的站出来了,1个,2个,3个………………这些带把的实体就是实参。
再也找不到这么经典又通俗的说教,哥,人才

网友D:
一楼回答的经典。

网友E:
形参:就是一种自己定义的,不用赋值的啊

实参:就是PLC硬件的本身的物理IO口,是要赋实际值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领导说:“带把的请站出来”,这句带把的就是形参。

然后,带把的站出来了,1个,2个,3个………………这些带把的实体就是实参。
形象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领导说:“带把的请站出来”,这句带把的就是形参。

然后,带把的站出来了,1个,2个,3个………………这些带把的实体就是实参。

咋这么形象呢!

网友H:
1楼实在厉害,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