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热处理回火炉5区控制,每个配有一个轴流风机。温控表是:富士表PXR9。 控制是,希曼顿固态继电器, 输入是热电偶。
   5个区控制,温度160度。等到温后能恒温,就是出现电流表指针打表。
   客户要求:5个区不能有打表现象,而且要5个区到温后恒温要微加热,
   后来加周波器P2秒。指针不打表了,指针微微抖动恒温。之后出现 1,5区微通电恒温, 中间2,3,4区不用加温温度也能到了,相当于不工作了。

     求解。。。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用一种输出电位器可调的那种,温度到切换成电位器调节恒定比例输出达到恒温

网友B:
这样用可控硅比固态继电器好,温控输出4-20MA来控制温度。

网友C:
涨见识了

网友D:
用SCR吧,这样控制会比较好,我们厂炉子温度850度温差很小,就是用SCR控制,你可以设定每一分钟升温多少或者用PID控制。

网友E(2015-08-07):
很正常啊,1区和5区,在炉子两边,散热最快,恒温时,需要持续加热,才能保持温度。
中间部分散热较慢,所以输出功率相对较小,所以你感觉没有加热。
如果你们的客户要求中间的温区也微加热,可以在仪表设置。但是带来的后果可能就会超温。
SCR控制对电网污染较大
阻性负载用SSR比较好。

这是本人的一点见解。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F:
还是SSR好

网友G:
中间区不用加温的原因,应当如5楼所说;可能还有温度扩散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