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不需基准电压的电流检测电路

MCU的模拟信号输入端,(+5V供电电源条件下)对输入信号的幅度和极性均有要求,(1)要求输入信号不高于5V;(2)不接受负的输入电压信号。
电流互感器输出的电流检测信号,为交变电压信号,不能适应MCU对输入信号单极性的要求。要将此交变信号处理为0~5V以内的直流信号,通常有两种方法:
(1)进行精密半波或全波的整流,同时进行信号幅度的处理;
(2)输入信号与-2.5V基准电压相合成,并倒相,处理为在2.5V(2.5V为零电流基准)上下变化的0~5V以内电压信号。
在人们的常识中,运放电路是不需加上拉电阻的,开路集电极输出式电压比较器,才需要在输出端接入上拉电阻,以形成信号输出。
  近修小功率欧瑞变频器,其后级电流检测电路如图一所示:
图一 电流检测后级电路
  乍看该电路,楞了一下,再一想,也算明白了。该电路省去了基准电压电路,电路静态时由两只10k电阻分压为+3.3V的一半,约为1.6V(此为零电流信号基准),动态时交变输入信号与1.6V相加减,形成0~3.3V范围以内的电流检测信号,送入MCU引脚。
   在运放电路的输出端加入上拉电阻,原来是取得基准电压(零电流基准信号)的另一种形式啊。

咸庆信
2015年4月28日

楼主:
是文件格式转换的问题,图一中两个??原意为排线,MCU主板与电源/驱动板之间信号端子排线。

网友A:
这个确实没有看到过

网友A:
后面是不是应该有限幅二极管保护一下,咸工的电路图转化一下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有技术的人就是不一样啊啊,,不像我们干粗活的  ,不懂

网友C:
进MCU的电压也就是(X+3.3V)/2
X就是跟随器之后的电压。也就是说X最高是3.3V,如果再高就超出MCU的AD采样范围。

霍尔额定输出是±4V,如果经过适当的分压电阻,调整为1.65V,那两倍过流也就是3.3V,也就说2倍过流后,超出AD采样范围,所以变频器记录的过流电流也不一定准确。

如果经过适当的分压电阻,调整为1.5V,那2.2倍过流也就是3.3V。

网友D:
今天有幸见识了此电路,2.2KW格立特,非常简洁:

网友E(2017-12-22):
 原来是双极性的信号,我说咋搞得,好的坏的怎么测都只1.6几伏,明天上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