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求助

楼主(2015-04-28):
1200与电脑链接,通电后rtd模块和aq模块闪红灯,在线诊断说是在线模块与离线模块不符合,但是ai怎么可以?怎么解决,求大神帮办忙

网友A:
组态不对吧?

网友B:
订货号和系统版本与组态不一致!重新组态即可!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看看实际的型号版本再更换一下模块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