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用Q系列里的待机程序?

楼主(2015-04-28):
(无正文)

网友A:
Q系列高性能的PLC可以编写多个程序,每个程序有对应的程序名,预先在PLC参数中设置各个程序的工作性质,可以设置成正常扫描程序,初始化程序,也可以设置成待机程序,待机程序不会运行,但可以通过其它程序中的程序运行指令PRUN,让待机程序转变成扫描程序,这样就会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