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在位置模式下,台達B2伺服轉速調不快,本人已經修改過下列參數,請大師指點一二,有無漏改的地方,謝謝!
1,位置指令平滑常數:P1-08,現設為25.       (修改前為0)
2,加減速平滑常數:P1-36,現設為30.         (修改前為0)
3,電子齒輪分子,P1-44,現設為760.     (剛開始安裝好的電子齒輪分子為160,)
4,電子齒輪分母,P1-45,現設為8.
5,位置控制比例增益,P2-00,現設為:120          (修改前為30)
6,位置控制增益變動比率,P2-01.現設為100
7,位置控制前饋增益,P2-02,現設為50
8,位置控制前饋增益平滑常數,P2-03,現設為5
9,位置控制誤差過大警告條件,P2-35,現設為160000000         (修改前為38400000)
更改完以上參數后,速度並沒有明顯變化,希望指點迷津!

网友A:
哪种控制方式?
如果是位置控制方式,PLC最高频率还不行,那就调整电子齿轮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种控制方式?
如果是位置控制方式,PLC最高频率还不行,那就调整电子齿轮比
B2系列的编码器分辨率是160K哦,要注意这点

网友C:
这个要根据控制模式来调整的
位置  加快脉冲的发送频率
速度 和扭矩  加大模拟量的电流或电压  还有电子齿轮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修改參數,具體見問題描述有補充,望給分析指正,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修改參數,具體見問題描述有補充,望給分析指正,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修改參數,具體見問題描述有補充,望給分析指正,謝謝!

网友B:
一千多个脉冲一转,可以达到3000转,是不是控制器速度没改正

网友D:
我们这个台达B2,40000脉冲只能走一圈,40000频率1.5秒钟才走了一圈.我也是醉了,电子齿比例开始为5,后来调为1,竟然还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解

网友E:
可以监控下脉冲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控制器向伺服驱动器发脉冲吧,改变他的发送频率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用过不少B2系列的,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F:
楼主没搞清B2系列的电机分辩率;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麼意思,求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