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刚用FX3G/S.S这个点怎么接.接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用FX3G/S.S这个点怎么接.接前辈们指点下

如果接线图看不懂的话再提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以前我接过,没用,不知是不是山寨的。

网友C:
传感器用NPN型的就接24V,PNP型的就接0V,

网友D:
S/S为输入公共端,0V及+24v都可以;
S/S接0V时,在输入点X上接+24V有信号输入;
S/S接+24V时,在输入点X上接0V有信号输入;

网友E:
是根据你是使用NPN还是PNP的近接开关类型有关

网友F:
FX3G的话
NPN
PNP接法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