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500 PLC的PID指令,PID参数配置对应的地址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5-04-28):
AB 500 PLC的PID指令,PID参数配置对应的地址分别是多少?
我想通过触摸屏或上位机,实时修改PID参数配置!但查了相关帮助,只是说参数配置被放置在首地址的连续23个字,但是没有说明哪个字对应的是哪个参数!
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 500 PLC的PID指令,PID参数配置对应的地址分别是多少?
我想通过触摸屏或上位机,实时修改PID参数配置!但查了相关帮助,只是说参数配置被放置在首地址的连续23个字,但是没有说明哪个字对应的是哪个参数!
求教!
膜拜大神啊~~~~~一般大神编程都需要看手册的
SLC500编程手册第10-10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你的回复!
我西门子,施耐德的PLC用的比较多,AB的用的比较少,没那么多时间仔细看编程手册!
感觉各类PLC都大同小异,不同PLC编程时,只是在编程软件里看一下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图片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