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85通讯程序解读

楼主(2015-04-28):
找了一部分台达PLC的485通讯程序研究,底子薄,指令查手册倒是知道什么意思,但具体怎么用的不是很明白,那位大神能够解读一下,万分感谢啊。

网友A:
弄一台PLC模拟比跟你讲容易理解

网友A:
M1000接通时,X0至X3的输入状态传送到D200,M10至M13的状态传送到D198,同时D198的上下字节交换,D200与D198进行或运算,结果存入D200,传送D10的数据到Y0至Y7的输出状态.下面的好理解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下面也一起讲讲嘛,好贯通一下啊

网友B:
485只是一种通讯的“桥梁”,不属于协议。你需要弄明白为什么车可以在这个桥梁上开,就可以看懂为什么要这么编程了。

网友A:
Y0接通,T0计时启动,时间T0=10S*30=300S,时间到T0触点接通,Y0复位,同时D10与16进制H1E与运算,结果存入D10,
Y1接通,T1计时启动,时间T1=10S*30=300S,时间到T1触点接通,Y1复位,同时D10与16进制H1D与运算,结果存入D10
Y0接通M10也得电
Y1接通M11也得电
打字好累,就看重你的赏分了
+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威武,果断给分,新手还有一个困惑,因为这个程序只是一部分,那个D10我通篇都没看到程序里面有赋值给它,是不是由外部器件输入的数据,比如说触摸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威武,果断给分,新手还有一个困惑,因为这个程序只是一部分,那个D10我通篇都没看到程序里面有赋值给它,是不是由外部器件输入的数据,比如说触摸屏?
D10你在程序搜索下有没有,或者是外接的HMI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