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各位师傅们,大家都说说自己遇见的各种怪异的故障啊 ,让我们都学习学习啊

楼主:
我先说一个吧,
   那是前几年了,水泥厂的辊压机压力开机过几个小时后就自动泄压,找问题啊,找了几天几夜的,能换的都换了(压力传感器,电磁阀,PLC模块),还是不行,最后把厂家找来,大家猜是什么原因啊

厂家来了后说模块有问题,我说模块已经换了啊 ,他问是不是在他们那买的,我想说不在他们那,他肯定要找模块原因,我就说是的,然后他没办法,说给厂里打电话,要了一密码进入到系统里(进系统的密码是有编号的,随机的),装样改了下压力参数,退出来,开机好了。
   后来我和他聊天,我问他你这程序里是不是有木马啊,他说没有,我说你改的那个参数根本没什么用,没木马不可能,后来他承认说里面是有木马,因为款不好收,所以销售的要求在里面装了木马,到一定时间发作,客户解决不了就会找他们来,他们来了还可以说什么什么坏了,卖点东西,然后把密码一输就好了。你说是不太不地道了啊  ,
  后来我们一发现不对了,就打电话找他们要密码,自己输进去,也没找他们来了

楼主:
在说说另一个故障,也是这个辊压机柜子,报重故障跳了,一个小电机烧了,接触器粘死了,换了电机,换了接触器后一开就报重故障跳,,,去了后一看什么都正常啊,一开还是一样的,重故障跳,看图纸也没什么问题啊啊,,什么条件都符合啊。最后想想是不是新换的接触器有问题啊,,旁边的人说不可能,新的怎么又问题,找别的原因。我查问题不喜欢别人打岔,不管他说的,找来一个小中继,把回路改中继上来,一开好了。看来就是这个新接触器问题,又去找了一个新的接触器来换上开机

网友A:
奇怪故障很多,找到原因了都是小事就不值得一提了

楼主:
 说说大家也涨见识吧,,你就是小气 ,

网友B:
楼上你是在那个水泥厂?

网友C:
短路
断路
跳闸
过载
过流
烧保险

网友D:
不管什么样的故障,都要认真分析,最主要的是要求能知道控制原理,懂了原理就知道那种是正常还是不正常,长闭、长开,先动作后动作的关系,还有那些保护电路,温度、压力,等开机必要联锁条件,再加上细心 ,排除故障就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E:
看这个,都说是老鼠啃的,你看像不?
俩控制柜并排一起,底部有拳头大孔洞走线,俩柜子都没固定,除了挂墙上的好像都不固定,时间长了柜体移位对割的,这也就是直流24伏的,要是高电压还不得直接撂倒。

网友F:
我倒是听说过 煤矿井下高压柜进去一条蛇,引起短路跳闸,可怜的蛇瞬间成灰了。

网友G:
有的故障,没有经验时,查起来可能要走弯路。

网友H:
修故障前,先了解工作原理,这样子修起来会快很多。

楼主:
像是老鼠啃的,,我们有台高压变频控制回路也是,,控制电源老跳,从图纸上看就接一个开关电源,领导说是不是开关电源坏了,要联系换,,我又找找发现还接了一个温度表,温度表后面接了个风机,线也是被老鼠啃了接地,包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听说过 煤矿井下高压柜进去一条蛇,引起短路跳闸,可怜的蛇瞬间成灰了。
qu

去年检修吹灰发现低压母线铜排上电死了一只老鼠 ,柜子没跳

网友I:
老鼠是够可恶 的,如果这一截线在地沟里,那就够楼主找的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F:
我以前一个同事
高压维修后接地刀闸联锁有问题没有分闸就开始合闸。
那个场面壮观啊!
第一次放炮
第二次直接让外线总开关跳了
让供电局给发现了
后果就是被罚款警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一个同事
高压维修后接地刀闸联锁有问题没有分闸就开始合闸。
那个场面壮观啊!
第一次放炮
第二次直接让外线总开关跳了
让供电局给发现了
后果就是被罚款警告!
送了两次?这个太历害了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是啊!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大的胆量

网友L:
第一次听说木马

网友M:
回复 楼主:
什么木马……说的那么邪胡……就是做个程序在里面……很简单……时间一到就出问题……

网友M:
回复 网友L:
那人不懂……见怪不怪……

网友N:
设备故障很多根据原理及经验要慢慢的查。

网友O:
回复 网友J:
不知者无畏,可不可以这么说?没有受过惩罚的人,是不知道到底后果有多严重的。

网友P:
以前厂里的,变压器并网,相不对也没测,送电喷出一团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一个同事
高压维修后接地刀闸联锁有问题没有分闸就开始合闸。
那个场面壮观啊!
第一次放炮
第二次直接让外线总开关跳了
让供电局给发现了
后果就是被罚款警告!
带接地线合闸能合上吗?没有五防?典型的误操作

网友Q:
我只知道我被坑的好惨,就是三相不平衡导致零点漂移,空开一直在跳,我们老师就教我们直接跳开空开的保护。然后好了。

网友R:
端子接触不良,查来查去,结果是个端子接触不良,拆下来刮了几下,装上OK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听说过 煤矿井下高压柜进去一条蛇,引起短路跳闸,可怜的蛇瞬间成灰了。
qu

去年检修吹灰发现低压母线铜排上电死了一只老鼠 ,柜子没跳
前不久我们公司配电室保养的时候也是发现了一只老鼠 也没有引起跳闸  已经是第二次发现这种情况但都没有引起跳闸

楼主:
说一个我刚干电工不久的事,有一天有人说有个电力室的灯一合就跳空开,让我去看看,我去一看合空开跳,我想短路了,麻烦了那我还是拆线量吧,正要动手拆线时我发现电源端N线还并了一根线,我顺着这根线找还接了几个灯,一下我明白了 因为用的是漏电保护开关 ,把N线改到空开下就好了。回去了他们问好了吗,我说好了,他们说怎么回事,他们都搞了一天了,没找到原因,

网友T:
厂子装一个在线含水分析仪,表都装好了,接线箱附件却找不着了……

网友U: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也遇到过,因部分问题厂家始终不能解决,所以质保金迟迟不能支付,厂家不是想办法解决遗留问题,而是多次催要质保金,最终来人设置定时锁机停车程序,某天、某时突然停机,后来被我们识破。当然,最终厂家完全解决了问题,我们也一文不差地支付了质保金。

网友V:
只要你把程序,原理吃透,没什么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