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选型

楼主(2015-04-28):
六个步进驱动48V供电,步进电机标注电流4.4A,应该选多大功率开关电源,多大电流的呢,请赐教大师们。

网友A:
留点余量2200VA可以

网友B:
关键是48V的开关电源
24.24A?????

网友C:
尽量选大点的

网友D:
选择电压满足48v,电流够5个4.4A的就行了

网友E:
5个加起来加点余量就行了

网友F:
最好的方法是先准备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源,把电机接上负载,运行时测量驱动器输入电源的电流,然后根据这个电流再选电源的型号;

网友G:
1500VA就够了。大点也没关系。

网友H:
明伟的SE-1500-4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用的是800W  20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实际用的是800W  20A的,用的还没达到5个步进的电流之和,怎么回事

网友H:
回复 楼主:
1、正常工作的电流达不到4.4A
2、6个电机驱动不会同时工作

网友I:
比较赞同6楼Z版的说法,不错的方法。

网友J:
你得看看同时工作的电机有几个,我用了7个57电机也是4.5a电流,但是我用的48v10a电流的就够了。因为我一次就启动一个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