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ID

楼主(2015-04-28):
求大神指教!我现在使用永宏6RTD
采集温度,然后用其中一个值来做PID运算,控制0-10V输出,PID应该怎么来做。求赐教!!

网友A:
PID第一次没几个能做成功吧,都是需要经验的累积,指令说明都会有范例的

楼主:
我之前用4-20MA输入信号做控制效果还行,用温度模块采集信号来做 PID就犯迷糊了。输入信号是4-20MA可以直接用泛用带值进去调,温度模块就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