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

楼主(2015-04-28):
松下A4伺服怎么好多参数改不了,比如11、12、19.。。。

网友A:
你说的几个代号是速度环增益参数,你没用这个功能是不能设定的

网友B:
要把自动增益改成手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参数21改为0,已经解决。但电机转速有振荡情况,负载轻没问题,负载重就会转速不稳。

网友C: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D:
恢复成出厂设置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是选型过小就是你参数设置还不够好,不如刚性惯量比等等

网友F:
选小了吧,上次我客户不懂选小了,上电,自锁不住,来回摆动几个回合就报警了。750w的电机他选的200w的当然不行,除非加个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