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大家好!公司最近有一个西门子300PLC的项目,但是本人第一次接触300的PLC,有些问题搞不明白,希望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二,本人感激不尽!           项目是情况是这样的,315-2DP的CPU和4台机组上的4个200PLC通讯去监控机组状态并控制机组的启停,通讯这一块我应该怎么做(硬件和软件)?包括通讯模块,软件组态,通讯电缆,其他附件。

网友A:
200加EM277模块  走DP通讯

网友B:
200侧加装EM277模块!搭建DP网络!另外距离有多远,太远则需加中继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距离在50m以内,200侧加EM277,是每个都加,然后将四个200和300直接连接,还是先将200串联在用一跟线和300连?另外DP通讯的电缆接头也是485这种九针只用两线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在楼下!

网友C:
没用过西门子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距离在50m以内,200侧加EM277,是每个都加,然后将四个200和300直接连接,还是先将200串联在用一跟线和300连?另外DP通讯的电缆接头也是485这种九针只用两线的么?

每个200PLC都要增加EM277模块 ,将4个277用DP电缆串起来后接入315的DP口上,请使用标准DP电缆和DP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买DP头和线自己做么?这样做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以买DP头和线自己做么?这样做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是买DP电缆和DP头自己做啊,注意别买垃圾货

网友D:
不可以买DP头和线自己做么?这样做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自己做也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的接头基本都用国产便宜的
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