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请问西门子触摸屏上的随便一个按钮的地址(比如控制现场一个气缸向前动作),和我实际现场的这个气缸的磁性开关的地址为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还有对应的报警地址怎么联系?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一样,可能是在程序中用了中间变量吧。

和磁性开关地址相同的话,信号就是一致的。

不一样地址,就看程序中是怎样来控制这个变量的。

网友B:
磁性开关的地址对应的应该是输入信号,触摸屏上控制气缸动作的按钮开关可能是输出信号或是PLC内的辅助继电器等信号,不一样的。

网友C:
楼主是学习哪 个品牌的PLC建议你有系统的了解再问不懂的地方会更有收获,这样子解说问题点太多了,估计你听了也是一知半解

网友D:
触摸屏驱动气缸的按钮一般都是PLC的内部中间继电器。比如:三菱的M0  西门子的M0.0
你的磁性开关是PLC输入点。例如:三菱的X10 西门子的I1.0
这两个你觉得地址有可能会一样吗?????????????

楼主:
谢谢大家讲解,似乎懂了些,那中间继电器和输入点有什么联系呢?

楼主:
如果触摸屏上的按钮是中间继电器和我实际现场的气缸向前动作是I0.0,这两个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如果我气缸没到位发生报警,这两个之间是如何联系呢?谢谢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