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变频器 F740-15K-CHT1  接收运行信号报 E.OC1   把电机拆掉还报  E.OC1  加速时间延长还是不行。  我把模块更换掉    把霍尔传感器拔掉  可以运行     把霍尔更新上电打运行测试正常

网友A:
换个主板试试,常见多的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B:
你好,我现在坏的欧瑞变频器也是这个故障,一样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先按常规的方法,检查一下吧。比如是否有氧化等等。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不出有氧化的痕迹呀

网友A:
基本是驱动板挂了。可以帮你免费的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