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各位兄台,目前在做一个输送线项目,由于携带的变频器比较多,然后PLC的以太网节点不足以携带,因此想到使用DSI通讯方式,让一个节点通过DSI网络携带多个变频器。但本人接触较少,不会使用这种方式,烦请各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
 目前我知道硬件上如何接线,但不了解525变频器内部参数设置和其他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反正我用AB的变频器觉得不是太习惯

网友B:
我用过400的,记忆中一台掉线,全部停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们最后解决办法是什么?目前我携带有47台变频器,使用的PLC是L36,节点肯定不够的了

网友C:
我有AB公司给的参数设置资料

网友C:
但是怎么传给你啊,是个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我还没有测试不知道是否可行,看了一下手册对应你提供的参数,大概是明白了,测试完毕再来道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们,我今天按照你提供的参数进行修改,结果无法实现控制,外部接线没有问题,然后监控变频器也没有报警故障,是不是我还有遗漏哪些步骤?能再告诉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