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经过分析,知道如下情况:
1、3个芯片314(或P701)用于IGBT的3个上臂驱动;2个33152双驱动芯片用于IGBT的3个下臂驱动和1个制动驱动;
2、1个28C44芯片用于开关电源PWM;
3、1个OPA337芯片(高精度单运放)芯片用于直流母线电流检测(负直流母线回路串接一个4个15mΩ并联的极小阻值的大功率取样电阻,337芯片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串接2只电阻跨接在取样电阻2端,据此判定是电流检测);
不知道的情况:
1、1个LM239(四电压比较器)-----干什么?
2、1个74HC4066(四双向模拟开关)-----干什么?
不接负载,变频器上电,不运行,报“接地”,不可复位。万用表粗测IGBT模块OK,换LM239,故障依旧。
由于变频器结构问题,没办法上电后测试电路元器件如芯片各脚电压。
单回路过电流检测也可以检测“接地”么?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查了没有

楼主:
通常来说,“接地”检测的原理是什么?
比如,西门子MM440。2.2KW的“接地”检测,是在直流母线的正、负回路各串接1个低阻大功率的电流取样电阻,用运放来测量正母线流出去的电流和负母线流回来的电流,然后比较。如果2者不等,显然,有一部分“二路了”,哪里了?接地漏掉了。然后,只要漏掉的电流超过一定数值,触发CPU“接地”报警。
不知道其它变频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查了没有
电流互感器,只有一个,是一个穿心绕制磁心的互感器。就这个互感器来说,问题应该不大,因为导线很粗,直观看没有问题。但是,互感器的副边送到哪里了,由于有2个板子重叠,结构上不容易看到。

楼主:
查了下,可以确认:
1、OPA337芯片是检测负直流母线电流,采样电阻的阻值是4*15mΩ并联;
2、正母线回路无电流采样;
3、“互感器”并不是互感器,只是个三相输入电源的滤波器。
再问:直流母线单回路电流检测,可以检测“接地”故障么?感觉不能够的。

网友B:
接地故障是检测零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故障是检测零序电流。
能否再详细点?

楼主:
零序检测,一般要用三相互感器的。这个变频器没有任何互感器。

网友C(2020-01-11):
ABB变频器报警接地一般是驱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D:
或者是IGBT漏电。

网友E:
还是2015年的问题。时光飞逝。工控论坛一直陪伴着我们。马上过年了。

网友F:
那个你所说的滤波器应该是互感器就好办了,是不是三根输入线都从其中穿过,如果是就应该是检测零序电流的 这样就可以检测接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