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我们老师让我们做一个单片机控制温度传感器和电加热调节温度的系统,请问这个怎么弄?温度传感器的信号怎么才能传到单片机里面?如果是用电压或电流信号的话?单片机怎么识别?然后写显示7段晶码管上面??

我是新人,没积分,希望各位高手能教教我。谢谢了

网友A:
因该要模数转换的吧,不是太懂帮不了你。

网友B:
温度传感器基本都是模拟量输出的信号,通过AD芯片由计算机换算成数字信息。也有单片机的接口集成了AD信号的输入,所以有些单片机可以直接输入温度传感器信号。

网友C:
如果温度低的话选ds18b20,很简单。

网友D:
信号采集、取样、A/D转唤、寄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我只会用AT89C51的,这个P0口是段码口,P2口是位码口,他们写入数据进去的时候不是只能用2进制,8进制,10进制,16进制写入吗?那这个温度传感器的模拟信号怎么转化为这几个进制的代码自动传到单片机里面?

我们学的是汇编语言,C语言不会。

网友E:
分热电阻和热电偶传感器,经过变送器转换后输出来的的都是标准的电信号,比如4-20mA的电流信号。单片机应该可以直接读取。

网友B:
是呀,我记得单片机也有AD输入接口的。

网友F:
DS18B20支接输出数字信号

网友G(2015-09-09):
同意楼上,我也用过DS18B20,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