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我们两台设备,分别用的224XP,对方给拉了一条光纤,说要实现远程控制,从来没有连过光纤,怎么连接,是不是要增加什么硬件呢?

网友A:
光纤两头都要使用光纤收发器进行连接,光纤收发器的出口就是普通的网线口。
跟平常的网线传输方式是一样的用法,只不过网线有距离限制,光纤却可以使传球距离扩展到几百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

网友B:
1楼说的对,光纤转以太网,s7 200加以太网模块

网友C:
如果还没做,不如改用smart,一个200的以太网模块要2k多。选择光纤转以太网模块的时候要注意,是多模还是单模,是单芯还是双芯。接口是哪种

网友D:
EM241或者国产的MPI转网口

网友E:
在PLC2端增加2台串口光端机,

网友F:
对,要加光端机,要熔纤,加尾纤,然后如果有网口就方便,没网口再转其他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指导,现在情况是:
光纤收发器不用我们提供,我们只需在自己的设备上预留接口即可。
请问光纤可以接受什么接口,如果是以太网,再配个200的以太网接口243模块,那成本不是很高?
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光纤收发器出来就是网线口了,或者你们干脆提供带有光纤接入口的PLC模块也得,感觉这样更贵。
实在不得,可以考虑串口转网口的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光纤收发器出来就是网线口了,或者你们干脆提供带有光纤接入口的PLC模块也得,感觉这样更贵。
实在不得,可以考虑串口转网口的模块吧。
一个光纤收发器有几个以太网口,我有两台设备,对方只给拉一条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没做,不如改用smart,一个200的以太网模块要2k多。选择光纤转以太网模块的时候要注意,是多模还是单模,是单芯还是双芯。接口是哪种
听说有种转换模块,非官方,PPI转以太网,价格比243便宜多了,不知道还不好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的光纤收发器只提供一个网络出口,楼主也可以强烈要求施工方选择有多个网络接口的光纤收发器,这样你就不用另购交换机的费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光纤收发器只提供一个网络出口,楼主也可以强烈要求施工方选择有多个网络接口的光纤收发器,这样你就不用另购交换机的费用了。
有一光4电  一光8电  两光8电  不想用网络模块建议用串口光端机  用网络的用SMART划算

网友G:
有一种1000来块钱 不是很贵 叫BCNET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种1000来块钱 不是很贵 叫BCNET
谢谢,我打算使用243i模块,还便宜,只要500多

网友C:
回复 楼主:
好用,我在项目上用过,无锡的一家。

网友H:
没了解过,但肯定要加模块

网友I:
光纤好,信号稳定,就是费用高点

网友J(2015-07-22):
叫他们买光纤链路模块,直接传输prifibus-dp的,PPI的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