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我的一套恒压供水,实际压力可以跟随设定压力变化,但供水实际压力一直比设定值小一点,频率也没达到最大,大神搭救啊!是用s7-200pid整定和acs510的

网友A:
减小微分时间

网友B:
减小一点压力稳定也没事,你设定值调高点就可以了,

网友C:
标准不一致,检测位置造成偏差,做标定,修正
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D:
模拟量传输室有误差的

网友E:
不是太大就没事,

网友F:
既然能恒压,实际设定跟反馈有一定对应关系,说明给定值跟反馈值都有效,仅仅比例出现问题。如程序未动过,仅考虑到仪表老化,plc 0~10v电源失效可能变成0~8v 问题自然很好解释了。
排查问题方法很简单,测量传感器两端电压,已经输出电压是否对应实际值。

在旁边另装一块指针压力表 问题一目了然。

解决问题方法也有两种,不差钱企业直接换换新传感器。对于小区物业那种扣不出钱的,直接增大设定值(系统一定要有额外超压保护电路,要不那天正常了水管爆裂)。

网友G:
调变频器的增益系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