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E使用点滴

楼主(2015-04-29):
这段时间有机会使用昆仑通态的mcgs人机k7062,在使用中遇到一些问题,与大家共享。
1、Mcgs变量导入excel
由于在mcgs里没有这项功能,所以只好曲线实现。在西门子的200编程软件microwin中符号变量表可以复制然后到excel里粘贴即可。顺着这种思路我也想这么做,但是在数据库中全部选中复制后,excel里的粘贴是灰色的,此路不通。后来有个比较麻烦的方法总算解决了一下。就是随便找个脚本编写的地方,右侧的变量里逐一点击到脚本编辑区,每个变量写的时候记得加上回车。然后复制,粘贴到excel里,虽然这个方法不是很好但至少能够复制到excel里了。
2、!Sleep( )、!WaitFor( )系统函数少用为妙
这两个函数都是内部的系统类似休眠一样的函数,需要等待,等待期间影响其他脚本或者程序的运行。最初不知道是怎么用就用了,结果在使用过程中当sleep或者waitfor的时候连mcgs屏幕程序下载都受影响,有是通讯不上,有时候程序下载了半天不反应。感觉这个函数不好,后来都用定时器代替了事。
3、对象使用浏览很好
由于每个人的思路不同,或者说即使是自己编的东西由于多,自己也想不出来相互的关系如何,这时就可以使用对象使用浏览,可以根据变量名或者策略名找到所有使用过的地方。记得使用时先更新一下。
先写得不多,以后会更新。

楼主:
4、刚想起一个模拟的笑话
刚开始的时候装完mcgs嵌入版,编个小程序,然后想模拟一下,结果运行了,怎么也没有内容。我还以为是它的模拟功能不好使呢,后来才发现,模拟也需要下载,然后运行才行。给初次使用的人先提个醒,如果是模拟也要下载哦。

楼主:
5、计算某个日期与当前日期的天数差值
差值=!TimeSpanGetDays(!TimeGetSpan(!TimeStr2I($Date),!TimeStr2I(某个日期)))
a首先把日期的字符变量变成数值型。
b使用!TimeGetSpan函数得出系统内部的差值。
c使用!TimeSpanGetDays函数得出天数的差值。
最初我使用的时候只用到了b的函数,怎么也得不到正确的数值,后来问mcgs的人员得知需要再外嵌一个函数,让系统内部的数值变成天数。
一般的日期都是字符型的,尤其是输入的时候,一般是两种格式:2001/1/1或者2001-06-07。

网友A:
看着不错,有空要试试

楼主:
6、mcgs屏装载图像时要注意2点
a、不论是位图构件还是按钮等,要先把图片格式变成bmp,否则编辑的时候不会有提示,但是下载到屏里会显示无法显示的格式。
b、一个画面的装载的位图总容量不要大于2M,否则会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