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通常来说,“接地”检测的原理是什么?
比如,按照电路图分析,西门子MM440。2.2KW的“接地”检测,是在直流母线的正、负回路各串接1个低阻大功率的电流取样电阻,用运放来测量正母线流出去的电流和负母线流回来的电流,然后比较。如果2者不等,显然,有一部分“二路了”,哪里了?接地漏掉了。然后,只要漏掉的电流超过一定数值,触发CPU“接地”报警。
不知道其它变频器的情况。

楼主:
变频器报警检测分类越是详细丰富,其检测电路和CPU程序肯定越是复杂,但故障定位肯定也越准确精细。
如果电路简单,有可能将几种故障集中整合报一个信息,然后,查手册,这个报警信息包含多种故障的可能性。
那么:
1、IGBT模块不良,是否也会报“接地”故障?
2、IGBT输出不平衡,是否也会报“接地”故障?
3、IGBT过电流,是否也会报“接地”故障?
4、IGBT某相驱动不足,是否也会报“接地”故障?

楼主:
关于其它检测,如过电流、过(欠)电压等,咸老师讲了很多。
欢迎咸老师讲讲变频器“接地”检测的原理。

网友A:
对地电流漏电了,回路电流就小了,CPU就是根据能量等量原理,外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地电流漏电了,回路电流就小了,CPU就是根据能量等量原理,外人见解
关键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B:
发张图片上来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好,其实我也是不太明白这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
特别是,当一个变频器在没有接任何零线或地线时,是如何检测漏地或漏零电流的呢?

网友D:
不同的机型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