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有个模拟量用模拟量阀值触发器做比较。当阀值on大于阀值off的时候比较好,on=300,off=260,有个40的回差。但如果on=-300,off=-260,看帮助数值只有在-300和-260之间才能输出,怎么能做到小于-300有输出,大于-260关断呢?

楼主:
哎,脑袋一时短路了,其实值反着写,然后取反就可以了。

网友A:
逛这么久第一次看到版主发求助贴,帮顶

网友B:
是的。on=-260,off=-300,然后比较结果取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
上论坛发完帖子,思路也有了
这效果也是不错的
思路很神奇,灵感来了不经意,有时想很久却无解

网友D(2018-12-19):
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我 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恳请楼主指点一二

楼主:
思路帖子里有,还是正常判断,然后结果取反做判断。1、3楼请楼上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