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此问题我纠结了很久,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许很多大神都知道了,但应该也有不知道的,反正我当时在网上没找到过。

日本最新产品Q00U系列公共输入端与FX2N系列FX3U的不一样,这些公共输入端口就直接在PLC输入端上面。Q00U的公共输入端有一个DC24V,有一个COM口,这里DC24V和COM口需要一个DV24V的外部电源。DC24V接在外部电源0V上面,COM口接在外部电源的DC24V上面。然后PLC输入口的DC24V位置就可以做公共端了。

输入口,其他系列的就是8进制,可是Q00U已经用到了16进制了,公共输入端基本的是0至F。这些输出程序上面也不一样。前面必须加一个1,例如让6口输出。即是
( OUT Y16 )

第一次发帖,不好勿喷

网友A:
Q系列本身就不同于FX系列8进制,用的就是16进制;

楼主:
那天我在网上搜,直接没有Q系列的用法,厂家说明书也不给我们配,配的不是日文就是英文。进三菱电机官网也查不到,手册上面也没有这些最基本的用法。

一楼知不知道三菱变频器E700怎么设置15段速度?

网友A:
E700中文手册不是三菱官网上有的;

楼主:
可是,这个。。。,手册我有纸质的和电子档的,只有232到239是第8速至第15速,可是没说怎么用,没说怎么组合。我在另一个贴上别人说是让REX置为NO,可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REX端子啊。

网友B:
你说的是Q的输入输出模块吧
三菱Q的手册在国内的官网上可以下载的,常用的模块有中文的。

楼主:
各位高人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