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5-04-29):
请问三菱E700变频器怎么设置15段速度?7段的网上能查到,15段没有看到过,各位大神知道怎么用吗?RL、RM、RH怎么组合

网友A:
后8段速度REX置ON

楼主:
REX是什么?请恕我在这上面没看到,只有RES复位。

网友B:
RES端子功能设定62改成8就行了;

网友A:
Pr184中62改成8

网友C:
控制端接对没?

楼主:
请问这些有功能?0~5/1/8/10/12/14~16/18/24/25/53/65~67/9999。请问这些是干嘛的?为什么要改为8

楼主:
这上面貌似没有RT这个端子。也没有JOG。。。。。。

楼主:
呃,就像上面那个高手说的,吧RES置位NO后,那剩下的8段速度怎么组合呢?

网友D:
原来的高、中、低、3个信号,再加上一个修改参数后的信号,4个信号,每个都有0和1的状态,共16种组合,出去都是0的一种,剩下的就是15种对应15种频率。

楼主:
我只知道高、中、低、高中、高低、中低、高中低这七种

网友A:
将Pr184改为8,图中的REX就是RES。RES有用的话就把Pr183改为8,REX就是MRS。

楼主:
我们这里183是MRS,184是RES

楼主:
这个REX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