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

楼主(2015-04-29):
请问台达伺服电机怎么参数对应不上?说明书上面写的是2500线。电子齿的比值为5,那应该就是12500个脉冲走一圈对吗?可是我给了40000个脉冲才走一圈,而且走得特别慢,频率给的也是40000,可是1秒多才走一圈。这个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参数没有设置?而且现在转速越来越慢了,频率没有改变

网友A:
什么系列的,什么控制模式?

网友B:
B2系列编码器分辨率为17 bit (160000 ppr);

网友C:
编码器2500线的倍频后就是10000脉冲一圈,电子齿轮为5,则2000脉冲就能一圈了阿!

楼主:
16W频率转一圈???

网友B:
你可以改变电子齿轮比来调整;
在1:1情况下,160000个脉冲转一圈;

楼主:
1:1的情况下160000一圈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