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经常无显示

楼主(2015-04-29):
一台东元7200MA开机中自动黑频,送修说无故障,有时上电就无显示。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电容不良,带载能力差,负载一大就不行了

网友B:
电源问题大点吧

网友C:
可能是开关电源的管给震荡芯片供电的小电容容量下降了!导致开关电源工作不正常!

网友D:
如果再出现黑屏问题,首先要用表检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然后再判断黑屏是怎么回事。一般的黑屏问题都是变频器的内部控制电源有事,而且几乎所有的变频器内部的控制电源都是由直流母线提供的。

网友E:
如果有3844的话   7脚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F:
送修说无故障 这个售后怎么修的哇  黑屏 多数是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G:
键盘线没插好,或者插件松动氧化了,开关电源不可能那么神经吧

网友H:
你看看端子的电压都有吗

网友I: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换了一家修,还没拿回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键盘线没插好,或者插件松动氧化了,开关电源不可能那么神经吧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点。

网友I:
变频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