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线机的问题

楼主(2015-04-29):
裁线机设定米数到达,切刀动作。但经常漏裁,有时切刀刚动作马上停止,待下一条再动作。图中指示灯应该两个来回动作,有漏裁时时下面灯的亮度明显不够亮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裁线机设定米数到达,切刀动作。但经常漏裁,有时切刀刚动作马上停止,待下一条再动作。图中指示灯应该两个来回动作,有漏裁时时下面灯的亮度明显不够亮求高手指点!

图呢?你发帖是不是像邮局寄信,扔出来不管的?

网友B:
没看到楼主的图啊

网友C:
看楼主描述到位有检测到然后动作了,应该检查切了以后的回刀部分吧。毕竟你说切刀有动作只是后来又停顿了,可能这部分有误动作吧。

网友D:
传个电原理图才能帮你找原因

网友E:
肯定是是哪个传感器,或者是程序有那么一些问题,然后请问图呢~?

网友F:
漏裁时下面灯的亮度明显不够亮,那可能是接近开关或传感器动作不可靠或坏了。

网友G:
检查一下接近开关或传感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裁线机设定米数到达,切刀动作。但经常漏裁,有时切刀刚动作马上停止,待下一条再动作。图中指示灯应该两个来回动作,有漏裁时时下面灯的亮度明显不够亮求高手指点!
谢谢诸位!??拍了张图片的,我还以为系统会发出去的。惭愧。

网友H:
明显不亮的就先换掉试试啊。

网友I:
这样说很难判断
楼主上个图比较好些
相关动作有哪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