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西门子触摸屏smart700IE,以前的组态画面可以传送到屏里,在原有的画面里更改几个或者是添加组态画面后就传送不到触摸屏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提示什么错误呢

网友B:
编译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C:
怎么传的走485传还是以太网传

网友D:
通讯设置正确吗?

楼主:
谢谢各位了,重新安装程序后正常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时候画面全部重建一下就好了

网友C:
传的时候要看下错误提示,有时用网线传半天传不过去 我就把网卡禁用然后再启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