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地问一声,有懂行的?

楼主(2015-04-29):
网上看到修改eeprom内的数据就可以解锁IBM-R51笔记本电池,这不行头都买好了,满心欢喜地取下芯片,打开软件
,怎么芯片内部为空?
芯片内部为空?锁死的时候数据自动清除了?

网友A:
不是焊下笔记本电池电路板上面的存储器芯片,然后再放到编程器上面读取吗?
怎么楼主放到编程器上的芯片和笔记本电池电路板上的存储器芯片的封装是不一样的呢?

网友B:
这个没有弄过。

网友C:
芯片什么型号的。你放的方向对吗

网友D:
楼主解锁是为了他用还是研究啊,前面不是有个帖子是网上自购芯片外壳改装充电宝。

网友E:
现在很多笔记本的电池都带数据,所以自己没办法换电池,建议你还是拿到修笔记本的地方,他们有专用的工具;

网友F:
现在电池也搞成这么牛?这个真没注意。

网友G:
我听说不断电更换电池就可以不锁 已经锁了就不知道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帮我搞宣传啊。这电池,看那也是激动,做个充电宝,没问题的。

网友I:
刷bq开头芯片数据,拿到电脑城几十块钱解决。

网友J:
做冲电宝吧。很想自己做一个。就是没有原料。解锁电池是能再次使用起来吗?

网友K:
干什么用啊 啊

网友L:
我换电池是并联好以后再把旧的剪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下的是贴片的,这只是随便放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网上有家卖电池保护板的说,电脑只认芯片数据不认电池,就是说一块只能充5%的电池即便换上了新电池如果不更改电池数据,电脑仍然冲到5%就停止充电。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换电池是并联好以后再把旧的剪掉!
这样就可以做到不断电换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