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最近在网上查到有一个mx component东西,可以和三菱所有plc通信,通信方式可以是串口、以太网、cc-link等通信。
请问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如何使用。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东。 如果不用这个有其他方式和PLC通信吗?

我手头上有一个FX1N的PLC,只用串口可以做通信试验,练习一下,不过最终要用q系列的网口通信。
请各位大神各抒己见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用MX Component主要优点在于直接通过加载机型对应的DLL文件,调用其中的函数就可以读取或写入PLC的寄存器状态。不用的话,可以根据厂家的通讯协议来写程序,三菱FX的通讯协议以及例程相信在论坛也可以找到。

因为MX Component带有手册以及例程,所以这个其实也没啥多说的,但是,MX Component根据版本不同,支持的Visual studio版本是不一样的,这一点请阅读该软件附带的手册或者上三菱日本官网的软件板块下查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mx component V4,我看vc里面的例子只有3个,用的是VS2008开发环境。我在手册上看的截图感觉是VS2010或以上的版本。
这是不是说明我必须使用VS开发环境?
不过我的其他程序都是用VC6.0做的,那个版本支持VC6.0,还支持Q系列的网口通信?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mx component V4,我看vc里面的例子只有3个,用的是VS2008开发环境。我在手册上看的截图感觉是VS2010或以上的版本。
这是不是说明我必须使用VS开发环境?
不过我的其他程序都是用VC6.0做的,那个版本支持VC6.0,还支持Q系列的网口通信?
谢谢了!

那说明使用VS开发环境是具有优势的,Delphi也能使用。

如果你有版权方面的担忧,QT,Codeblocks或者Lazarus等也是可以用的,只是需要官方支持的话你需要使用VS环境。

VC6已经太老了,不过MX Component V4还是有向下兼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