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5-04-29):
朋友带来一块步进电机驱动板子,说是丢步。让给检查检查驱动板。
电机;感应子式永磁步进电机110BYG001。
相数:4相
电压:80V
步距角:0.75|1.5度
进行频率:7000Hz
空载频率:1500Hz
8拍
看看了板子没发现什么东东坏,想带电测量下,负载用灯泡,脉冲信号怎么弄啊。
实物如图

楼主:
没发上来
二个大管子MJ10012

网友A:
目测首先就是弄懂金手指的接线图,还保留有购买时候的使用说明书吗?

网友B:
这个要花点时间的,至少要把原理图搞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
说明书早没了,只拿来4块板子,如果有朋友这图就好了,没图就得慢慢自己画了。好烦,手里一台变频器的图还没绘制完呢。这些厂家贴片集成电路上的字弄那么小还不清楚,整爹啊。为啥要学维修呢?

网友C:
说明你能修啊 ,不然他也不拿来了 啊啊

网友D:
先把板清理干净,再才器件,分立件的板还是好修的,先测功率管,再查大功率电阻,小电阻,再换光耦。最后一步才查IC或换。

网友E:
原理还得大致弄清楚 ,哪个元件易坏,从大处着手,一步步查。

网友F:
等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