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USB的扫描枪可以和组态王连接,但需要每次都定光标后,扫描枪才能将条形码数字扫描到输入框内,有没有自动锁定光标的方法,本论坛听说有人实现了,请赐教。急用!!!!!!!!!!!!!!

网友A:
如果扫描枪直连上位机,好像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工作中直接拔掉USB鼠标防止误动作光标,或者把鼠标键盘藏好。

网友A:
如果是在组态王的软件内部,条码扫描枪每进行扫描一次,光标就跑掉的话,就得联系组态王公司看付费帮助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触摸屏,应该不用键盘和鼠标,就是每次打开界面扫描时,得手动点一下要输入的框,光标定位后,再扫描,比较麻烦

网友B(2015-08-20):
我自己用VB制作了一个OCX控件,自己用组态王调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