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93xx变频器在默认参数下启动数据

读人默认值 ;C002=0

修改C581=0

修改C583=0

修改C586=0

修改C436=FIXED100%(输出10V电压)5002

设置C190可使3、4端子辅助输入有效

修改C005=COMMON,如果为非伦茨电机侧输入电机参数

若为闭环控制;修改C0025=112.

若为开环控制修改 ; C0025=COMMOM

网友A:
93xx记得好像是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伦茨是可以开环闭环使用的噢。借鉴;频器速度控制分为速度开环和速度闭环。 速度开环控制为电机轴后无编码器,控制简单,给定速度后变频器会输出一定的频率给电机,电机的转速会根据负载的变换有所波动,并且电机的动态响应和精确度不如闭环系统。   速度闭环控制使用编码器进行实时测速,转矩变化对系统速度扰动影响几乎不记。具有较好的动态性能和转矩特性,较高的转速精确度。  丹佛斯变频器支持5V增量差分输入编码器,24V编码器,旋转变压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师傅很是内行,请教一下伦茨伺服电机拆开后从新安装怎么调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