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别人改造的一台床子,FANUC 0i MATE mc 系统,20把刀液压链式刀库,参数丢失造成,现在基本已经恢复,就有一个毛病:换刀或者调掉结束后T代码不完成,还需要再按一次启动键T代码才能走过去,(不是单节执行问题),例如:我在MDI模式执行T5;M6;5号刀可以调在主轴上,但是还需要再按一次启动键才能消掉,在自动模式,程序走到换刀位置换刀,换完后程序就暂停了,还需要再按一次启动键程序才继续走,求大侠帮忙分析一下PMC,告诉我还需要改那个D数据表或者T时间继电器.

楼主:
附件中是PMC程序

网友A:
可能pmc程序还有问题吧

网友B:
TFIN结束条件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你的完成信号G4.3没有给到。第一,检查你的换刀程序,看看是否有程序结束信号 M30。第二,换刀完成后R300.0应该等于1,看看是否因为   ----F0007.3------ R820.0这条路中R820.0没有被接通或者接通时间太短。修改固定定时器TMRB89的时间和TMRB88的时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IN结束条件有问题
能说的具体点吗?我对PMC程序略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的完成信号G4.3没有给到。第一,检查你的换刀程序,看看是否有程序结束信号 M30。第二,换刀完成后R300.0应该等于1,看看是否因为   ----F0007.3------ R820.0这条路中R820.0没有被接通或者接通时间太短。修改固定定时器TMRB89的时间和TMRB88的时间看看

如图,是用M6调用子程序9020,子程序结尾用加M30吗?还有,这次主要是因为参数丢失造成的,固定时间定时器应该没有发生变化吧?因为PMC未丢失,如果是TMR,还是很有可能的,因因为之前刀臂刀库不动作我都是通过修改K保持继电器和修改D参数表修好的,还请大侠在分析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给你留言了,方便联系一下吗?

网友C:
是这样子,从子程序返回是M99,而不是M30! 子程序的调用通过M98来指令,从子程序的返回通过M99 来指令。子程序的嵌套最多为10 层。你的换刀子程序用的是宏指令。子程序应该没错。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