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我用光电开关驱动电磁阀的,现在是可以动作,灯亮动作,然后电磁阀就一直在打开的状态,我现在想实现电磁阀重复动作,就是一开一闭,直到光电开关灯灭为止,求大神指导啊。现在用的是光电开关,时间继电器,电磁阀,这三样,都是24V的。

网友A:
时间继电器要二个,

网友B:
开启时间和关闭时间有要求吗

网友C:
可以用一个双延时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启时间和关闭时间有要求吗
就是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电磁阀就开始动作,是一直重复动作,待光电开关灯灭后,停止动作,没什么时间要求,之前加的时间继电器是检测到物体2秒后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个双延时时间继电器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继电器要二个,
我也想过用2个,就是想问问一个可以实现吗?或者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继电器要二个,
我也想过用2个,就是想问问一个可以实现吗?或者加个中间继电器。
可以,用又延时的更换简单。

网友D:
双循环时间继电器,一个顶俩儿~

网友E:
是JSS48型的时间继电器。。这个电压24V我还没用过。。只用过220V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双循环时间继电器,一个顶俩儿~
赞同,简单快捷

网友G:
这是要做一个自激振荡的电路了。光电管见光后起振,熄灭时停止。不是很简单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