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有三菱pLc,有电脑,没有触摸屏,可以在电脑上仿真触摸屏吗,一些支持离线仿真的指令,只有一台电脑就可以了,如要在电脑上仿真如pLsY这样的指令,有电脑,有pLc,无屏,可以在电脑上实现吗,谢谢!

网友A:
手上有没有仿真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三菱pLc,有电脑,没有触摸屏,可以在电脑上仿真触摸屏吗,一些支持离线仿真的指令,只有一台电脑就可以了,如要在电脑上仿真如pLsY这样的指令,有电脑,有pLc,无屏,可以在电脑上实现吗,谢谢!

日系触摸屏这个功能都需要另外安装软件且授权使用的,三菱需要安装SoftGT软件并且USB加密狗授权。

网友C:
还是换成国产的触摸屏吧,软件好用,分辨率高,价格便宜。

网友D:
另外提示一下,仿真不同于真实的PLC,很多特殊功能指令是无法仿真的;

网友E:
没屏就换软件。

网友F:
把电脑当成屏就可以了,用离线仿真功能,真正执行的是你的PLC,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把电脑当成屏就可以了,用离线仿真功能,真正执行的是你的PLC,

电脑当屏来使用,日系需要另外安装软件才能实现这个功能,另外安装的软件需要收费。

网友H:
听说仿真都不太“真”,直接上机试试最好,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