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30):
我打一个三晶变频器,版子上整流出来有充电电阻,在后面直接并了一个绿的电阻,型号:8 W 2 5 0欧J,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研究了一晚上没弄明白,有大师指点下。变频器型号不让发,是1.5KW的。

网友A:
说得不明白。

网友B:
能拍个图片最好

网友C:
8 W 2 5 0欧就是充电电阻并在继电器的常开节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 我标的 哪个绿色电阻,我量跟直流正负直接通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就是预充电电阻呀

网友A:
这个肯定是预充电电阻。
一般有2种接法:一是从整流桥正极出来后串接在正极回路里,这个最常见;另一种是串接滤波电容后并接在直流母线2端,如西门子。
估计楼主测量有误:测量过程中仪表电池对滤波电容的充放电对测量仪表造成误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下,应该是充电电阻。电路版可以坏了,继电器长开点直接接通,可能有地方短路了,我刚开始学习变频器我再慢慢研究,谢谢大师。

网友E:
继电器触点烧结了?

网友F:
我感觉它是充电电阻

网友G:
是啊 就是一个充电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