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雷烧了直流电源

楼主(2015-04-30):
         我们柜子中的220VAC/DC24V直流电源打雷烧了两次了,如果我加装浪涌保护器,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哪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浪涌保护器是一次性的,打坏一次必须更换。 还要看雷电从那个地方引入,主电源还是信号输入输出线,每种解决方式都不完全相同。

一楼图中这种避雷模块不一定比开关电源便宜,如果浪涌保护器动作后必须检查,发现失效一定更换,否者无任何避雷效果。

还有这种东西一定要按标准安装,否者安了也白安。

网友B:
以前做数控机床电路设计时,必须安装浪涌保护器,根据售后服务和客户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雨天打雷后没有造成电气部分的雷击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次性耗品????????那种贵倒不贵,也就百来块钱,不是进口的,装这种的话就是看看对PLC等别的元器件也起保护啊,不然下次万一PLC打坏了,那就得去现场给人家恢复了,麻烦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谁告诉你防雷模块都是一次性的啊?但有句还是说得正确,一个好的防雷模块甚至是你那种开关电源价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只知道一点 运行指示绿色(这个是白色)变成红色就失效报废了。

个人一直认为只要雷击,状态指示灯就会变色,产品失效。经你这么一说还真弄不清使用寿命了。

网上以及说明书没找到使用次数相关资料,只有更换提醒。

不过在网上这样说明 “接地电阻要低于2~4Ω,否则容易烧毁”

顺带回复楼上,这东西只能保护输入电源,并不能保护plc I/O端子引过来浪涌。保护I/O需要另外一种浪涌保护期,全部I/O装上浪涌保护不见得成本多低,单个io 一两百rmb 。

网友D:
还是把你的地线接好吧

网友E:
没有防雷措施??
线路的接地保护没有吗?

网友F:
现在好像要求供电电源(配电柜、配电箱)安装电涌保护器,产品需是在省一级气象部门备案的;
不同的供电级别,选择对应的产品。

网友G:
柜子四周加避雷器解决。

网友H:
PLC居然没坏。。

网友I:
还是把防雷做好吧

网友J:
应该有用,接地一定要良好,

网友K:
加装个避雷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