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2015-04-30):
测量传感器的倍率跟线性是什么?(用的是马儿的传感器)怎么算出来的?谢谢各位!跪求!!!

网友A:
线性是算出来的,倍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是算出来的,倍率是什么?
第一次接触  我也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