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30):
现有一台液压站,控制油缸移动,拉杆式位移传感器检测,反馈到PLC控制油缸电磁阀(普通)输出,精确到1mm,又没有高手做过,或者是用过,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油缸位移控制,在于两个部分,一个是传感反馈,例如你说的拉线式编码器,另一个是油缸流量控制,例如比例调节阀。传感器要看你油缸行程,有内置有外置的。普通电磁阀,一个是很能控制到1mm的,它响应不够,另一个是必须用绝对值编码器的数字式信号,电磁线圈跳开对于增量信号和电流信号干扰严重。
各位网友,我现在是论坛上负分了,我对负分并不可惜,可惜的是我现在无法在此论坛发帖,回复各位关于编码器的技术问题了,你们如果有编码器的技术问题请不要在此论坛等候,现在网络工具很多,相信你们的智慧仍然可以找到我和我的公司的电话,欢迎你们继续有编码器的问题来找我,我将继续尽力为大家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B:
油缸精确控制到1mm是很难的,当然也是可以,比如说你的油缸运动速度很慢,或者你的控制器很牛。

网友C:
是传说中的伺服油缸吗

网友D:
1MM很难的,我们的油缸只能做到几个MM。

网友E:
如果很慢很慢,应该可以,象那些表壳车床就用行程开关控制的。

网友F:
要想达到准确停止,此时的速度很慢,又要保证总时间,需要两到三次减速才可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