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防雷问题

楼主(2015-04-30):
26米楼顶安装一个1.7米电气箱,比楼顶现有的防雷网还要高,怎样防雷?需要加个避雷针吗,请有经验的大虾指教下

网友A:
你电气柜子是露在外面的?在外面搭个棚子什么的也好些。。

网友B:
柜子做个接地线,和防雷网的地线接在一起啊。

网友C:
电器柜咋放楼顶了?多危险呀,放在屋内就好多了。避雷器必须要高于电器柜才叫安全。这是常识。而且,这个避雷器还要在柜子的四面八方都有才行。

网友D:
这个电气柜为什么一定要放在顶上呢?就不能变通下?

楼主:
在柜子外表皮上焊了一个避雷针,和柜子地线串联接大地,可不可以啊

网友E:
建议进行调整
这个就算做上避雷针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F:
电气柜已经放在楼顶了,就加个避雷针,再做好电气柜与接地极连接怎么样。

网友G:
最好和楼房的避雷地线连接,而且柜子上面要用绝缘材料做棚子

网友H:
防雷措施的接地,需接至防雷接地上,如避雷引下线位置;另外,柜体上焊接避雷针,不知是否合适。
可先了解防雷接地与电气接地是否共用接地体。

网友I:
柜子上边搭个简易棚,棚顶四周避雷器与所在建筑物的避雷器联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