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30):
S7-1200系列的PLC可以和两台相同的触摸屏同时建立通讯连接吗?

通讯方式采用以太网通讯

就是PLC-A 和 触摸屏1、触摸屏2 同时建立通讯

   PLC-A 再和 PLC-B 建立通讯

楼主:
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网友A:
工业以太网的终端设备就像网吧的电脑数量一样,可以任意N多台联网。
因为PLC是属于终端执行器,所以即使使用以太网的组网方式,任意两台PLC之间应该是不能够独立进行相互通讯传输数据的。
楼主的设备,多台设备可以设置不通的IP地址进行通讯,多台触摸屏可以同时读取多台PLC的数据。

网友B:
如果是4.0版本就更没有问题。现在市场上基本就这两个版本。

两个PLC之间建立S7连接通讯。两台HMI直接和同一台PLC通讯就可以。

网友C:
看下这个说明吧,支持最多16个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下这个说明吧,支持最多16个连接。
学习了 smart 200的网口不知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