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图,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4-30):
请问这个图可以实现电磁阀的循环动作吗?就是电磁阀一开一关的动作,直到光电开关断开为止。

网友A:
一个时间继电器怎么可能达到你的要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时间继电器怎么可能达到你的要求呢?
如果on-off时间一致是可以的。
这个电路失败。

网友C:
可以选一只单路循环时间继电器,就可以满足你的电路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懂,能解释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行吗?电磁阀不会动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实现电磁阀循环动作的,一个时间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D:
很难实现…KT到时间后!常开点还没有闭合!常闭点就断了……时间又重新计时!!你把KT与电磁阀并联!!光电开关下方串个KT常闭!不过只能设置启动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想实现电磁阀循环动过请问怎么改呢?或者加个什么东西,只用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E:
要看用什么时间继电器,一般只有通电延时或者断电延时, 你这个需要通电和断电都延时。

网友F:
双延时时间继电器妥妥的,电路比这个简单。

网友G:
  http://ci.baidu.com/KGang4iBtV

网友H:
电磁阀控制什么?

网友I:
一个时间继电器不行的啊。

网友J:
楼主这个图应该实现不了的吧。

网友K:
楼主这个图有可能给电磁阀一个点动。

网友L:
有现成的产品,疏水用的,时间有点长了型号记不起来了。用S7-200CN一个梯形网络就可以解决,用一个特殊的寄存器。

网友M:
实现不了,可以用2个时间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N:
时间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在有电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也就是实现延时闭合、延时断开,没电了就是瞬时闭合,断开了。

网友O:
汽车转向灯怎么实现的

网友P:
再加个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