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30):
最近才刚学习所以不太懂
突然要我写出来
我之前完全没碰过PLC

所以希望大大们能够帮助一下

风扇是一般计算机使用的那种(两条线)

想使用4个直流风扇6V.9V.12V去控制弱风中风强中

可以的话希望有梯形图
我自己也有买书但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你太天才了。两天就会plc编程了。
必要的基础还是需要的

网友B:
还是先从硬件的电气原理图开始吧,如果这还没有掌握的话想直接学PLC是比较难的

楼主:
我还以为控制风扇还蛮简单的
结果还是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想从实做学习

网友C:
楼主,用PLC去干这种活,这叫不务正业呀。
直流调速不是PLC的正业,请使用专用的调速器,如果不懂调速器是神马玩意,请开打某宝的购物网站输入字眼进行搜索。

网友D:
首先,你要选择6V/9V/12V/24VDC的电源,然后再选择四个继电器,再用PLC分别触发四个触点输出,控制您想要的四个风扇!

注:你还是先熟悉一下电气接线,元器件熟悉后再上手PLC,个人觉得比较适合

网友E:
估计楼主的要求简单,你可能已经准备好了三种电压的电源,那么只需要三个中继就可以实现了,如果你没有三种电源那就有点麻烦了

楼主:
确实没这三种电源
说要两个月 学起来
也不教我要我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