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30):
爱默生EV2000型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一例

   故障现象:上电无显示,测控制端子的24V,降低为6V。判断为开关电源电路故障。
   检查电源各部分电路,未发现问题。摘去MCU主板后,测各路输出电压恢复正常。连接MCU主板后,+5V变为2V,检查MCU主板,未发现有短路现象,由此判断故障为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
   当开关电源的供电端P/N端加DC200V,为振荡小板单独施加18V供电时,连接MCU主板,整机工作正常,由此判断,振荡与稳压及开关电源的工作电流通路,都是正常的。仅是3844B所需的工作能量不足,致使电源带载能力变差。摘下3844B的7脚滤波电容,100uF35V,测其容量为97uF,也无漏电表现。将该电容焊回原处,连接MCU主板上电,嘿!工作正常了。
   停机两小时后重新上电,又出现带载差的故障现象。
   怀疑重点,仍旧落在该电容身上。果断换掉该电容,开关电源恢复正常。
    嗨,有时候万用表、电容表也靠不住啊,得靠自己的判断——自个心里得有一杆称——才行啊。

                                                 旷野之雪
                                           2015年4月30日

网友A:
电解电容除了容量和漏电流外还有个损耗角,楼主这种情况用示波器在38xx的7脚可观察到电源纹波较大

网友B:
变频器的高温、高频和高电压冲击环境,对电容考验不小啊!遇到外围检查问题不大的疑难故障,可能果断换电解电容不失为好办法。

网友C:
谢谢咸老师经验分享  学习了

网友D:
老师历害呀。。分板得清晰。。。。

网友E:
真的很敬佩咸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