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30):
以前看电缆厂家资料,同样是聚乙烯绝缘电缆,1X50的,通常情况下可以过220A,但换成3X50+1X25的,同样情况下只能过144A,是因为多股线散热不好的原因吗?还是其他,如果是散热原因的话,如果把最外面的护套剥掉,是不是就能增大载流量?

网友A:
其实,不用问为什么,就按照电缆给出的数据使用,错不了的。错了找制造商理论去。嘻嘻

网友B:
就是因为多股线散热不好的原因

网友C:
多股线是绞在一起的,自然没有单股散热好。

网友D:
单股散热好点。但接触没多股好。

网友E:
好像1x50应该叫单蕊,3x50+1x25叫多蕊吧。

网友F:
嗯,多芯电缆因有多根(绝缘)导线集合在一起,故散热条件变差。
想来,若将电缆护套剥掉,而仍将多根导线(穿管)一起敷设,应变化不大。

网友G:
多股的软线载流量更大些,由于交流电的“集肤效应”,电流不是满截面地流动,而是沿外表面进行传送,故没有一个线性关系,也就是不能够根据截面面积,直接计算出它的载流量。

网友H:
主要在散热上面!

网友I:
回复 网友G:
那我们平常说的 多少平方的过多少个电流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J:
应该是
散热问题。谁也不会把防水线剥掉当单股线用的

网友K:
我感觉还是散热不好吧

网友L:
多芯电缆散热不好,载流量小。单芯电缆穿管时也小。

网友M:
是啊 多股的容易发热啊

网友N:
有电流就有磁场,会不会是三相电缆流过的电流产生的涡流磁场互相影响,使电缆温升增加而必须降低电缆额定电流。大家研讨

楼主:
之所以问多股和单股(或者有的说是单芯、多芯线)的问题,是因为在布线过程中,很难避免一条线是完全独立走线的,特别是线槽,桥架这些地方,肯定是一大堆线扎在一起的。是不是要按多股线的选型来考虑线径?就按线槽里面来说,通常里面有十几或几十条线,岂不是线径要选得非常大才行?

网友O:
如果三根都有那么大的电流,三根乘以一百四十四等于四百三十了。那发热就大多了。所以考虑的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P:
电缆铺设场所不同载流大小也有不同